维修日记(五)卡纸定影 打印两边很淡

楼主(2020-06-04):
            今天,收了2台打印机,一台是佳能2900  卡纸,位置在定影的出纸口 ,出来2CM。果断拆机 看定影,定影膜上面很脏,沾了很多碳粉,马上更换定影膜,但是问题还是一样,卡出纸口, 难道是定影组件问题吗?仔细检查定影组件,和感应器,一般情况打印机就是感应器坏了,或者是硬件坏了,比电脑好修多了,直接用手和眼睛来判断好坏,用手摆动感应臂,发现纸的感应点断了,意料之中的事情,没有大喜。直接更换,佳能打印机就这样修好了。换了2个配件,定影膜和出纸摆臂。应该是打印机卡纸,客户老实直接扯出来,没有取出硒鼓,把摆臂扯坏了。
         第2台是  施乐268DW,打印纸两边很淡,中间没问题,更换了粉盒和硒鼓,问题没有解决,只能拆机了,开始判断是定影组件,但是拆下来,定影一点问题都没有,突然记得以前碰到过 施乐3117,打印出来的效果不好,是激光器脏了, 难道是激光器脏了吗?只能抱住试试的态度,继续拆复印组件, 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先把排线主板拍个照片,怕忘记了,还有复印组件可以和上面的盖板可以一起拆下来。不要走弯路,拆了上面再拆下面的盖板。) 取下激光器,用棉签和酒精直接清洗玻璃片和激光头。搽洗后,用干棉签搽去酒精。不搽就会有印子。然后装机试试,结果 真的好了,这可是心中大喜,这种机子修的少,所以高兴。这里就不拍拆机的图片了,因为第一次拆,走了些弯路。

网友:
楼主还是不错的,精通原理,修机简单明了

网友(2021-04-26):
赞,很好的维修日记

网友:
维修记录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