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无待机之大问题维修过程

楼主(2020-06-08):
                                                 机器: 苹果A1398 15款,板号820-3662,故障:待机0.000
        机器刚接到手插上可调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本以为这种故障也就待机没有产生,后级应该故障不大,然后报价,客户同意留机维修。拆出主板看了一下大概,没见进水也没有维修痕迹,再次接上电源准备开始测量,可是看到可调电源电流一下升到1.6A,马上断电去打各大供电电感阻值,发现待机3.3V电感阻值001,对地了,

       一般来说这种最有可能是后级的滤波电容击穿了导致大电流,也比较好解决,就接了个1V的电压1A 电流到电感后端去通电看下是什么东西烧掉了,结果很不幸,桥发烫,能把桥干到阻值只有001的看来这个电压非同小可,直接把3V3这个电压的上下管(就一个复合管)拆下来测量它的上管脚位DS极发现已经击穿,这下意识到问题没那么简单了

既然上管击穿桥又发热那就先把桥拆下来再去打PP3V3_S5这个电压的阻值发不再是001了,已经上到50了,这就说明桥肯定烧毁了,可这个阻值正常来说应该要一百多才对,就是说还有微短,把1V电压1A电流加到PP3V3_S5上通电,这时又摸到雷电芯片和时钟芯片有点温温的, 就先把它们拆了再说

再去打PP3V3_S5这个电阻值时上到了89,正反测都是这个数,还是没正常,那就再烧一下,电流只有0.09,结果摸半天也没见那里有异常,苹果的机器这个电流看来是烧不出故障点了,那就只有EC这个最值得怀疑了,如此算来这个机子不但维修难度大,成本也不会很小了,只能和客户沟通再次报价,客户很爽快的答应了:只要你能修好你就尽量修,钱的问题你和我说一下就行。这样就订芯片,等芯片到了接着干,桥和EC这两个先换,把时钟芯片和PP3V3_S5上下管也装上,顺便把待机芯片51980也一并换掉,换完了打PP3V3_S5的阻值还是89,

这个PP3V3_S5所到之处肯定还有一处以上是有微短的,这种看来挨个拆的不大现实了,不如上一下电看看,找个电池接上裸板接可调电源看了下电流像是跑码了,这就说明主要芯片大体上都已经没什么问题了,这个微短之处应该和外设有关,那就把整机装好,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只有一个WI10,进到系统里发现大部分都正常,就是不认WIFI网卡,拔了电池关机后接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12,摸了一下发现硬盘和网卡都有点温度,既然不认网卡那就先拆下来查网卡这一块,网卡供电由PP3V3_S5转换得来正常,测到网卡复位只有0V不正常

这个芯片料板上很容易找到,换了个上去,这时去打PP3V3_S5这个电压的阻值发现已经有125了,看来最后一个短路也找出来了,网卡复位也出来3.3V,待机也恢复0.02了,雷电芯片由于没订到先不上,装好整机按开关顺利进系统发现一切正常,重启也无异常

到此维修基本结束,不过苹果的上管击穿很少见,这次也没去研究是什么原因,欢迎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报价具体多少不方便透露,以免引起恶性竞争,本次维修二次报价

网友:
好有耐心,这么多坏的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呀

网友:
学到一点,要判断阻值大概是多少才正常

网友:
学到了,感谢

网友:
问一下最后报价多少钱

网友:
修的苹果虽然不算特别多,但是也有一些,很少遇到坏大件的,就算进水也很少坏大件

网友:
最后报价多少钱呢

网友:
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A(2020-08-22):
热成像估计能看出来

网友(2020-09-21):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估计能看出来

你也用上了热成像这玩意,你在用什么牌子?我也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
桥没有集成CPU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