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安装win10一直停在准备就绪解决方法

楼主(2020-06-05):
dell的笔记本。原本是机械硬盘有问题,,换了一块固态  PE里复制文件重启后一直停在准备就绪界面,几个小时都没有进度。吧bios里PTT SECURITY 的勾选去掉就好了

网友:
是单装还是Ghost????????????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换安装版试试

网友:
好方法 试试看

网友:
硬装试一下,保证不出这种问题

网友:
PTT安全性PTT开启PTT开启:此选项使您可以控制系统是否可以看到平台信任技术功能(PTT)注意禁用此选项不会更改您对PTT所做的任何设置,也不会更改您可能已存储的任何信息 在PTT中。 对此设置所做的更改将立即生效。清除此设置清除PTT所有者信息并将PTT重新设置为默认状态。 单击“应用”后,Chang将被锁定在BIOS中,但要在PTT中才生效,直到退出菜单PPI清除命令旁路之后。此选项控制PTT物理状态界面(PPI)。启用后,此设置将跳过BIOS PPI用户 发出“清除”命令时提示,立即更改为此设置

网友:
分原装区在安原版系统统就什么不调

网友:
楼主用的ghost还是安装版啊

网友:
win10一步一步安装就好。

网友:
安装版有的时候不太好,很多软件缺必要的系统插件

网友:
这么豪横的吗?????????????

网友:
这东西还管传统模式的开启

网友(2020-07-05):
步骤1:开机使用F2键进入BlOS设置。 步骤2:检查Security——PTT Security中“PTT O'是否取消打钩,确保取消状态。若 PTT打开状态下那么在第4步时的Enable Legacy Option ROM选项就无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