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TYPEC充电插口VBUS_P_CTRL_P1和VBUS_C_CTRL_P1是什么信号

楼主(2020-06-05):
各位大佬们  这是戴尔笔记本USB_TYPEC 充电的部分电路    有哪位大佬知道VBUS_C_CTRL_P1VBUS_P_CTRL_P1 是什么信号

网友:
tpc不太好弄    没遇到过还。。。

网友:
去迅维网校系统学习下就知道了  船长讲的很好

网友(2022-02-23):
TYPEC供电是输入还是输出的路径切换控制信号。

网友:
船长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