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红包求助!二修X550JX 2.0亮机慢,半小时掉电,重启不触发

楼主(2020-06-05):
此机拿来是bios被刷过,1.05V供电芯片没装,此处板层烧穿,上家用1.35V飞线代替的。CPU没动过,南桥被动过,怀疑换过桥。在淘宝两个商家买了bios,纯净的,原厂的,不同的版本都刷了,还在论坛一大神那儿求了一个。都无效。南桥SR17E,4代I5

网友A:
刷了原厂不行   换南桥 啊  有什么好问 的    另外我觉得1.05 用1.35 代替 电压高了

网友:
干桥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了原厂不行   换南桥 啊  有什么好问 的    另外我觉得1.05 用1.35 代替 电压高了

但南桥问题导致亮机慢的没听过,所以不敢轻易换南桥。我订了个供电芯片,先把1.05修出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原厂不行   换南桥 啊  有什么好问 的    另外我觉得1.05 用1.35 代替 电压高了

我在论坛看见一个和我一样故障的,刷bios好了

网友:
换桥不是要刷me的吗

网友C:
首先先把1.05V修出来,然后再换桥。
BIOS会导致开机慢半小时关机,桥的ME模块出现问题也会导致相同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把1.05V修出来,然后再换桥。
BIOS会导致开机慢半小时关机,桥的ME模块出现问题也会导致相同的问题。

哦,懂了。我只知道me程序出错会这样,没想考虑到南桥的me模块。我也感觉是桥,但是我这bga水平不敢随便换,所以来问下。我修好了给你发红包哈。

网友:
换桥我就卡在直球那里太难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懂了。我只知道me程序出错会这样,没想考虑到南桥的me模块。我也感觉是桥,但是我这bga水平不敢随便 ...

换桥前你先把1.05修好。

网友:
不要在纠结BIOS 了。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先修好供电,再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桥前你先把1.05修好。

嗯,我怕上家就是供电高了把南桥搞坏了

网友D:
换桥不知道多简单,但是肯定要先把1.05 修出再在观察

网友:
桥问题很大,换全新的桥可以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桥不知道多简单,但是肯定要先把1.05 修出再在观察

我们店遇到换大芯片的一般都不搞。无奈这是自己的电脑

网友:
加油。菜菜只能路过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店遇到换大芯片的一般都不搞。无奈这是自己的电脑

你要是有一个好一点的BGA什么芯片不能换,BGA都是简单的操作,难在查问题。

网友:
亮机慢和半小时断电这连个症状都符合BIOS出问题的现象。

网友:
按描述看,供电不正常可能性较大,先把1.05修出来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店遇到换大芯片的一般都不搞。无奈这是自己的电脑

自己的就使劲修

网友E:
前几天刚修过一片亮机慢的,问题出现在RUND产生3VRUN的MOS微短导致,你也可以检查一下5VRUN的M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修过一片亮机慢的,问题出现在RUND产生3VRUN的MOS微短导致,你也可以检查一下5VRUN的MOS

亮机慢我无所谓,不掉电就行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我真是栽在这主板上了,修出了1.05又不出显卡供电了

网友:
1.05坏了 有可能桥也有问题,

网友:
已解决。换了南桥好了,第一次换桥,出现了小失误,现在usb2.0识别不正常,但问题不大。但有个问题,换桥前补上1.05供电芯片,会不出显卡供电。换桥后补上芯片开机马上掉电,不能用开关触发。实在造不出1.05v的电压,造了个1.15v将就用,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把1.05V修出来,然后再换桥。
BIOS会导致开机慢半小时关机,桥的ME模块出现问题也会导致相同的问题。

已解决。换了南桥好了,第一次换桥,出现了小失误,现在usb2.0时不时掉线,但问题不大。但有个问题,换桥前补上1.05供电芯片,会不出显卡供电。换桥后补上芯片开机马上掉电,不能用开关触发。实在造不出1.05v的电压,造了个1.15v将就用,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你加我微信13340286058,我发红包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先把1.05V修出来,然后再换桥。
BIOS会导致开机慢半小时关机,桥的ME模块出现问题也会导致相同的问题。

之前通过手机号加我被我关了,才发现。你微信好多我给你发红包。今天才发现这个电脑要卖了1600,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通过手机号加我被我关了,才发现。你微信好多我给你发红包。今天才发现这个电脑要卖了1600,赚了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B:
但南桥问题导致亮机慢的没听过,所以不敢轻易换南桥。我订了个供电芯片,先把1.05修出来再说

谁说南桥导致亮机慢没听过?
戴尔的一款i7的进系统运行很慢,内存8G固态硬盘256,更换过硬盘 内存换过也加过还是一样慢,最后换南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