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测掉电问题

楼主(2020-06-05):
联想E450C机器2/3秒就掉电,已经读内存跑码了。掉电后待机电压还有,还可以再触发。

示波器双通道抓掉电,选单次。CH1 CH2都设置成1V,时基设置成1MS,触发电平设成1.6V,边沿设成下降沿。

用SLP_S3#去对比了很多电压和信号,现在的情况是,在开机时没有波形,而是关机后屏上才跳出来波形。也不知道这样测出来的波形是不是对的。

下面上传我测出来的波形(开机后没有波,关机后才出来的波)

网友A:
下降沿触发,抓的就是掉电(关机 断电)瞬间,看是哪个先掉,就修哪个信号。

网友B:
你这示波器显示屏是不是坏了啊,看着这么难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降沿触发,抓的就是掉电(关机 断电)瞬间,看是哪个先掉,就修哪个信号。

可能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在电源线上加了个电源开关,当我打开电源开关时,不管过多长时间示波器屏上无波出现,当我关闭电源开关后示波器屏上才会出现掉电的波,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抓到了掉电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示波器显示屏是不是坏了啊,看着这么难受呢

手机拍的,效果不好,本身也是个老古董的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