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系列,amd

楼主(2020-06-05):
请看大屏幕,图中为1.2伏供电358输入端,测不到任何输入电压。
3vsb,5vsb,vcc3.3v正常,要想后面几个三极管工作是要先有vcore pg吗?那么没有1.2的vtt,cpu是不会发出vcore pg,可能是我书上没看懂,求大神讲解下这三个三极管的工原理

网友:
补充一下,是华硕m5a78主板,查点位图了,cpu内存北桥的1.2伏供电都是这个358来的

网友A:
AMD的时序是这样的,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在CPU供电之后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时序是这样的,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在CPU供电之后出来

现在是这样的,cpu vcore电压正常,没有vtt和vcore pg.现在这个vtt就是要等这个vcore pg出来才能开启?图中电阻另一端测不到电压,但是下面的3vsb.5vsb3 vcc3.3有

网友A:
往前推就行了,VCORE PG用来开启总线和桥供电,等等

网友B:
VCORE PG 这个信号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 PG 这个信号重要

,现在就想知到, 这个358的两个input脚上没有电压与这个vcore pg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么vtt是靠这个358出来的,没有vtt哪来vcore p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往前推就行了,VCORE PG用来开启总线和桥供电,等等

大师,那cpu vcore有1伏电压,而电源管理芯片还没发出vcore pg.是不是代表该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那cpu vcore有1伏电压,而电源管理芯片还没发出vcore pg.是不是代表该芯片坏了?

芯片输出电压正常后,会开漏输出pg信号,当然,有可能它还受控于某个三极管,具体你有图纸测量下

网友:
AMD肯定是先有VCORE_PG才会出1.2V时序如此

网友D:
AMD的老架构主板时序都是一样,有时间研究一下AM4以后AMD主流是AM4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MD的老架构主板时序都是一样,有时间研究一下AM4以后AMD主流是AM4

..我刚学,什么都不懂,因为自己的电脑是am3。为了方便研究所以在网上买了十几块烂板子来玩玩,全打水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学,什么都不懂,因为自己的电脑是am3。为了方便研究所以在网上买了十几块烂板子来玩玩,全打水漂了

AM3 就北桥容易虚其它还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M3 就北桥容易虚其它还好

请问,我现在这板大概是哪的问题呢,1.5正常  1.1北桥供电正常,   0.75ddr vtt正常 3.3vsb   1.2vsb正常 1.8正常.cpu vcore空载0.8。就是没vcore 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现在这板大概是哪的问题呢,1.5正常  1.1北桥供电正常,   0.75ddr vtt正常 3.3vsb   1.2vsb正常 1.8正常.cpu vcore空载0.8。就是没vcore pg

pg可能受控某个三极管,你图纸认真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现在这板大概是哪的问题呢,1.5正常  1.1北桥供电正常,   0.75ddr vtt正常 3.3vsb   1.2vsb正常 1.8正常.cpu vcore空载0.8。就是没vcore pg

什么型号的板子,是总线供电没有吗还是桥供电没有,如果有图纸或点位我明天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板子,是总线供电没有吗还是桥供电没有,如果有图纸或点位我明天帮你分析一下

我的另一个帖子有专门说到,华硕m5a78l-m lx不开机.没有1.2伏。无vcore pg.听说是要先有vcore pg后才有1.2
测内存所有供电都正常,cpu2.5v有,vcore 1v不知正常不正常。vcore en 收到3v.
其它5-3.3-1.2vsb,1.5-1.8-1.1都有,估计是pm问题,但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