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脑待机芯片2N=2J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06-05):
华硕电脑待机芯片2N=2J是什么芯片?
华硕

网友:
这种找起来其实很简单,根据电路类型来找,基本都能找到或者替换的
明显是双路DC
再根据封装DFN,和引脚5*4,已经物理尺寸,就可以去网站上筛选了
而且这种风格都是Richtek的命名风格
自己动手去找找比什么都强

网友:
同意上面的RT8249C

网友:
RT8249C很多可以待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