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20 12124-2 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05):
先来张亮机图表示一下激动的心情

型号

最开始故障为不触发,检查发现桥烧,报价换桥

换桥后发现另外两处地方烧毁,分别是一个3V转换小管,及1.5V转1.05V桥供电的驱动控制放大器

没有图纸,所以维修挺麻烦的,比如3V这个管子不晓得是N还是P,都装上试试Q29,是P管

然后,,,,,,这是品牌机,最烦了,桥供电控制脚采用的是6脚的运算放大器,emmm找半天没找到料,丝印也都烧了,找了块ASUS板子,发现1.05V转换也是放大器控制,那么,搞过来试试?

咳,整个搬了过来

打绿油固化一波

成功亮机,不过开机有点慢,论坛找个BIOS刷上,十秒开机

加分呢老铁们,别看发的轻松,这板子搞了一上午来着

网友:
好腻害啊   学习了

网友:
最开始故障为不触发,检查发现桥烧,报价换桥。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