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2UQ MAIN BOARD REV 2.0 不充电 忽略了一个细节维修成功

楼主(2020-06-05):
asus X442UQ MAIN BOARD REV 2.0 开机正常 系统提示正在充电实则不充电 BATT CON BTB 8P 2 0.9CH 接口BAT++为零   电池时钟数据正常 充电芯片就位 死活不充电 查看点位图 电池坐上有个N36503627一个不起眼的信号点 为3.3v 查看图纸直接到了主板螺丝固定孔 短接后直接修复充电功能 这个信号应该是电池的开启信号 以后大家要注意一下 避免走弯路了!修过ACER的超级本和IBM THANK PAD 电池开启都是开关开启 这个ASUS真的是个妖板用固定螺丝开启这个信号 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呀!

网友:
华硕好几款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我们遇到会注意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ASUS 好几款都是要上螺丝才能充电和电池开机的

网友:
看起来我还是修的少  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