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0-06-05):
板号 DAAM9AMB8D0 外接 能显示 换了屏和屏线 弄死不亮 这机器 有什么奇特吗
笔记本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查屏供电开启,背光那些正常吗

网友:
会不会背光供电?

网友:
查查 屏 条件先,CPU 耦合电容 阻止打打,其它没别的了,建议先用外接进系统测试一下全功能,你这故障 CPU 可能性大点

网友:
查电路查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