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3款A1466 换硬盘进win系统卡

楼主(2020-06-05):
13款A1466板号820-3437-B 换了15款的硬盘 苹果系统正常 win系统插充电器使用也正常,只要充电器一拔掉就卡机死机,大佬们!除了换回13款的固态,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刷BIOS会不会好!

网友A:
手里一台1466 (820-3437-b 4代U)在win7下拔掉电源卡死。电池模式重启进WIN7死机,装WIN7死机。在苹果系统下正常。基本是因上15款1466(820-00165-a 5代U)的硬盘引起。换回13款原装硬盘就没问题了。用15款硬盘的话需在WIN7系统下电源管理 ,平衡,更改计划设置,更改高级电源设置中的pci express改成 中等电源节省量,就OK了。这个方法好用,我自己的A1465按照论坛的办法,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一台1466 (820-3437-b 4代U)在win7下拔掉电源卡死。电池模式重启进WIN7死机,装WIN7死机。在苹果系统 ...

正解。。。。。这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当时为什么不用原年份的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