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0JD REV;2.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0-06-05):
一个客户拿来说笔记本开机进系统黑屏,留下电话打发走客户,开机载入桌面是黑屏按键盘有反应,换自己的系统是一样排除系统问题但是进安全模式没事,发现卸载集显驱动能进入桌面补上驱动就黑屏,,,由于是板载内存怀疑是内存颗粒问题只有屏蔽掉板载内存测试,还是一样问题,,,CPU挂了??但是这板子CPU是BGA封装的而且也不确定是不CPU的问题,没有思路先放一边了又跟客户沟通一下问问当时的情况,说是放了一段时间后并且自己拆开清灰后还该用着就成这了,没办法仔细观察主板是否有奇怪的地方,,,在屏接口发现不正常 Q4501的3脚轻微腐蚀断线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好几次都错过了,补线开机OK,之前动过的还原也不是板载内存的问题,就是这里的毛病

网友:
做维修要眼睛尖

网友:
换我来早换U了,现在涨经验了,下次我也得查查电路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楼主心细啊。我遇到一个不开机的,开关板没有电压直接IO发现旁边有个电容上粘了一点东西,直接挑开就能上电了呵呵

网友:
出了腐蚀,进系统黑屏怎么会想到内存呢?不应该是显卡吗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估计是进水了

网友:
好多零件实在太小了,腐蚀或者坏了有时候都看不出来,

网友:
这个就是EDP的HPD,理论上不会引起这种故障。
这个机器换过好几片CPU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独立显卡板的,之前修到一个显卡板是独立的  修到崩溃  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独立显卡板的,之前修到一个显卡板是独立的  修到崩溃  最后还是修好了

不是,是板载的

网友:
维修很多时候要注意观察,很重要

网友:
我来纠正一下,是进系统暗屏,不是灰屏。两个不同的维修方向。描述不够到位!

网友:
内存是想多了,不过细心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EDP屏检测信号出问题能亮机?

网友:
部分机器屏检测失败会不开启背光和显示的,出现那种内接不显,外接正常的情况,你这机器还能进系统,厉害!

网友:
维修就是得细心,我一般都是肉眼扫一遍主板,因为有的时候直接上显微镜,视觉范围受限

网友:
很细心很讲究 非常厉害

网友:
差点翻车把小故障搞死吧 还是得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