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j1900主板卡logo能进bios,右下角99

楼主(2020-06-05):
蜗牛星际的主板,绿色银色散热片,单i211网口收来的时候不开机,发现背面内存信号线有划痕,补线后能点亮,卡logo,但是能进bios,进bios取消logo显示后,卡图1界面,右下99。
soc是j1900,集成南桥,已经换过io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外设和IO周围电路、、、

感谢,已经拆了串口芯片,再拆拆声卡网卡看看

网友A:
检查外设和IO周围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有结果吗

网友:
拆光了,串口,usb,网卡,声卡,故障依旧

网友B:
PS2接口查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2接口查下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主板没有ps2接口,板上有个ldo 3.3v的原件很烫,感觉是soc里的桥坏了

网友:
换过IO,又拆了这么多,还卡99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上面板子修好了没有。加个QQ可交流一下

网友:
外设都拆完了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J1900坏了

网友:
三板斧,挡啥都先干一遍bios。这斧先砍了再说。

网友:
usb静电保护管拆掉

网友:
感觉是soc里面的桥模块坏了,bios换过,j1900的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
你换个桥试一试吧!桥坏了。换好后刷BIOS重启几次。

网友C:
上次的n2800直接干桥,干完后能进了,sata不认,一条光标不进系统,又换一个,nm10的,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的n2800直接干桥,干完后能进了,sata不认,一条光标不进系统,又换一个,nm10的,正常开机了

这个玩意儿是单桥 换soc代价太大了嗯

网友C:
180块再买一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块再买一个板

soc单价多少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