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80联想的笔记本 换了南桥 换了ec 现在进系统发现的独立显卡感叹号? 是不是BIOS...

楼主(2020-06-05):
Y480联想的笔记本,进水机 EC进了点水, 换了南桥 换了ec 现在进系统发现的独立显卡感叹号? 是不是BIOS还是显卡也有问题了?

网友:
重做下系统试试呀 我就遇到过死活装不上驱动的 重装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A:
楼主 都晚上9点了   还研究这老板子呢   换南桥  换EC   得需要多少时间成本呀

网友:
到官网下驱动,有时候发现打驱动的顺序也有关系在里面

网友B:
             显卡也进水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都晚上9点了   还研究这老板子呢   换南桥  换EC   得需要多少时间成本呀

哪里有更好的赚钱方式,求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也进水了 ?

显卡没进水。

网友:
刷过表示才显示的话首先怀疑bios,多找几个,或者淘宝买精准的bios试试

网友:
不错,给予鼓励

网友:
论坛找找独显验证过的好BIOS,然后重做系统官网大驱动看看吧

网友:
我的y560不定时掉电故障,还没修好!

网友:
这是bios问题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