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E5K原I5 4200U换I7 4500U 开机0.5A掉电

楼主(2020-06-05):
270E5K原I5 4200U换I7 4500U 开机电流上到0.5A掉电,是我没焊好U还是要改BIOS?270E5K有款机型是用I7 5500U的。
掉电

网友:
应该是要刷BIOS

网友:
示波器查了公共点掉电的时候回一起掉,重焊了隔离控制IC不掉电了,但是电流固定在0.62不跳变了~~~

网友:
查了掉电的时候公共点也掉,重焊了隔离控制IC后电流先0.3到稳定0.63左右不跳变了,难道是没焊接好?

网友:
掉电的时候公共点也掉电,重焊保护隔离控制IC,电流跑到0.65A不亮机不掉电了,按开机键能关机

网友:
刷程序 不行就在换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