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ell今天没搞定过电流上0

楼主(2020-06-05):
这个dell 今天没搞定过
电流上0.3a CPU电压复位已经出来
就是不跑CPU  刷bios 换ec 换CPU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明天接着搞

网友:
尝试刷 别人测试亮机的BIOS  我前几天修联想的 怎么都掉电 最后找了个别人原机备份的 刷上好了 你这个也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谢谢 我之前也有备份的 刷上也一样 好的谢谢

网友:
换完CPU跟原来故障一模一样吗?

网友:
估计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班了 这个板子也不贵
这个还真有可能不是CPU问题
应该是CPU还缺少工作条件

网友:
我贴上去的四代i5CPU是一个好板子上拆的

网友:
真不建议换,成功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