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37 开机报警7声

楼主(2020-06-05):
dell 3437 开机自动启动 报警1声再次重启随后报警7声 电流到0.3a 没有波动 除了gpu的几个电压别的电压都正常,pci复位也正常 贞信号示波器没有跳变 就是不跑CPU  维修过程 刷bios 各种版本各种渠道(包括迅维说同样现象能亮的,虽然没亮,没有别的意思还是很感谢楼主)换CPU 换ec 都还是同行问题同样现象同样报警7声

网友:
看看大家有没有同样故障的 大家交流看看

网友:
CPU 问题    这板子架构   这电流和现象    除了CPU 问题 还能有啥

网友:
楼主都说了CPU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电压出完了没有

网友:
               这板子不好修

网友:
查一下内存槽

网友:
CPU怎么换?我的bga拆不动,需要换风嘴吗?

网友:
dell 7声不是显卡吗

网友:
一般是显卡

网友:
干显卡比CPU容易 为啥不干显卡 这种CPU BGA温度控制不好就费了成本也高

网友:
怎么干显卡~~~

网友:
下本了,cpu都换了  故障没变也很厉害了,考虑下显卡 独立供电也没有?

网友:
这机器就爱坏cpu的

网友:
CPU换好么有

网友:
真能折腾

网友:
不要轻易动CPU吧?

网友:
楼主内心很强大啊  换我的话CPU挂的就放弃了

网友:
估计没换,重做的吧,换了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