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D1080MK2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06-06):
惠威D1080MK2 不通电维修。今天一客户带音响来修,说不通电。拆开查了一下图9   3和4部分是贴片电容 万能表蜂鸣档量量一下 短路 拆开4个后找了电源板的电容装上 第二部分 桥堆 AC中间两脚 无电压 拆下来量量一下无500左右的数值。跟师傅买了一个

顺便检查了变压器 变压器是220输入 ,输出为16.5V4A的交流变压。无输入 果断换了变压器。这时换好的桥堆 AC两脚为12-15V 两端电压为20V的电压,装好上电插笔记本放音乐 搞定。本次换了贴片电容  变压器 桥堆 维修完成 已测试了6个小时无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第一部分是 板子的电源输入 图5测量是短路的

网友A(2021-03-01):
贴片电容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