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重装基带,待机唤不醒

楼主(2020-06-06):
苹果7重装基带后,待机唤不醒,指南针,感应,wifi等功能都正常,是不是cpu虚了?

网友:
背面的时钟,线圈看看,不然就是CPU虚焊多

网友:
静等高手回复!!!哈哈哈

网友A:
实在不行拆nfc打下阻值

网友:
有地方吹虚汗了

网友B:
不是cpu的问题。重点查u3101音频,u3601,u3602的供电,如果供电不稳定会造成不能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cpu的问题。重点查u3101音频,u3601,u3602的供电,如果供电不稳定会造成不能唤醒。

你说的这个都测了的,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拆nfc打下阻值

跟nfc有关?

网友:
昨天刚看了个案例是上层,他是搬板后这样,拉低wifi复位是可以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