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待机电流给8v?

楼主(2020-06-06):
如题,3v待机0.26,5v待机8.66,怀疑是3v的待机跑到5v上面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源插电适配灯能开

网友:
                 这么奇怪

网友:
不是这么理解的吧,意思是3+5=8?哪有电压可以这样+。,那220一起不是440了

网友:
很容易判断,先检查待机电路,再看后级阻值有没短路。都正常可以考虑换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