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H81N

楼主(2020-06-06):
上U秒掉电,不插U的4pin供电也秒掉。不上U不掉,供电正常。求大神指教
根据这兄弟的贴更换QS16故障修复。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2692-1-1.html

网友:
没高手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掉电还可以再触发上电吗

网友:
这个问题遇见过很多回   找不到问题!留个脚印看看高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还可以再触发上电吗

可以的,秒掉不会主动上电可以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