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这几天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6-06):
    型号:联想G50-70    联想G480   联想B49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几个机型都是大短的通病机型,基本都是由于贴纸造成的公共点滤波电容短路,所以维修起来很简单。拆开机器你就看贴纸下面的电容,基本都能找到短路的电容了。

    型号:联想G46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按开关后,灯亮但是电流没有变化,直接拆机,因为灯能亮就没去测待机3V 5V,这是老机器还是仁宝的,所以直接找到RTC电路测试,发现有一组电压只有0.4V,32.768也没有起震,打对地值只有100多,而且直接用镊子夹住电阻也不能拉高这个电压,所以怀疑南桥坏,还好手上还有最后一个IBM的南桥,上BGA换上去后,打值有700多,打了其他的对地值都正常,上电触发电流有动作了,装上CPU 内存上电电流正常,装机测试显示正常。

    型号:联想E42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也是通病,BD95280爱坏。电流0.01多,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测试发现3V线性电压只有0.7V,不正常,找了个BD95280换上,打值都正常后上电测试,3V线性电压正常,刚插电的时候3V 5V也正常,之后会没有,触发才出3V 5V。按开关后电流一路小跑,显示正常。

    型号:华硕R451L
    故障:进水
    维修过程:拆机才发现是进水机,没拆之前上电电流0.1多久掉电了,进水的地方不是很严重,掉了一个电阻,PU8000的7脚P_VCCIN_VRMP_10电阻掉了 ,但是点位图上面没有电阻的大小,看到芯片信号是NCP81101,想起来在联想的NM-A273上面也是用这个芯片,打开图纸上面是用的1K电阻,找了一个1K的装上,上电电流跳变正常,接屏显示正常。

    型号:戴尔15-3568
    故障:客户说右边的两个USB不能用
    维修过程:没拆机之前打了一下USB的对地值,发现数据没有短路,但是供电是短路的,拆机后发现USB是一个小板,背面严重进水,USB供电的滤波电容腐蚀严重,洗干净后把电容全拆了,找了电容补上后打值无穷大,因为没有接小板排线所以是正常的,装机测试两个USB都可以使用。维修结束。

    型号:华硕X430UN
    故障:上电不显示,电流0.6
    维修过程:拆机测试所以电压都正常,现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故障依旧,看到有板载内存后,用屏蔽软件清除了SPD后,插上外加内存,电流开始有跳变,接上屏显示正常,告诉客户只能用外加那条4G内存,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华硕ASUS K751MJ
    故障:上电不显示
    维修过程:拆机测试所有电压都正常后,在论坛下载了个BIOS,刷完显示正常。

    型号:三星R467
    故障:上电0.4不显示
    维修过程:大家也应该都猜到了,这个机器就两个通病,一个是南桥后面的RTC电容短路,一个是NEC大电容,我这个明显是没有CPU电压,拆机直接改了大电容, 顺便把南桥的通病也干掉,装机上电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索尼PCG-61212W
    故障:上电过内存不显示
    维修过程:这个也是通病机,大小写切换有反应,不显示,加焊显卡就可以了,比较悲催的是我的焊完下来,5V的滤波电容莫名其妙的短路了,还是烧机烧出来的,换完后上电显示正常,进系统鲁大师测试一遍也没问题。

网友A:
老板这一天生意杠杠的,G460南桥是IBM吗?不应该是HM55吗

网友B:
我去,,,维修生意还行啊

网友C:
这个也可以吗?屏蔽软件清除了SPD

网友:
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个个秒杀,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可以吗?屏蔽软件清除了SPD

论坛早就有了啊,以前最开始是只有三代的屏蔽,后来有大神更新了四代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这一天生意杠杠的,G460南桥是IBM吗?不应该是HM55吗

有另一款IBM的,GM45的北桥,可能我型号记错了,G465吧应该是,当时没记,快下班的时候总结的时候才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维修生意还行啊

这是几天的,不是一天的,现在哪有那么多的机器

网友:
你这生意确实可以啊!而且都是小故障,捡钱的机器!而且一天还这么多,可以!是个发财的地方!

网友D:
屏蔽内存软件是什么

网友:
都是老爷机啊

网友E:
请教下楼主,帮忙看HP-G4图纸的保护隔离电路中PQ24复合管是怎么工作的,在论坛发三贴没有一个高手能详细讲清楚。

网友:
熟练工啊,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网友:
不错,给予鼓励

网友:
写得很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网友:
嗯,修的不错,故障点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蔽内存软件是什么

论坛有啊,自己找一下,找不到我可以传上来

网友:
现在修的大多数都是五代六代的,七代八代暂时没大量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楼主,帮忙看HP-G4图纸的保护隔离电路中PQ24复合管是怎么工作的,在论坛发三贴没有一个高手能详细讲 ...

板号是多少?我查了这个型号的有个板号是R33的,但是图纸上面的PQ24是一个数字三极管,是适配器插入的时候亮灯的

网友F:
修的很溜啊
xpbzd
卧槽,饼哥居然回我帖了。都是些小问题而已,信号级还是饼哥你才修的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很溜啊
卧槽,饼哥居然回我帖了。都是些小问题而已,信号级还是饼哥你才修的好

网友(2020-08-04):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