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微软平板 不开机维修 干货 从小白到入门

楼主(2020-06-06):
Surface 微软平板 不开机维修 干货从小白到入门

机器型号:SUAFACE PRO3 版号 x896569 002

机器故障:不开机  不触发 按开机键没反应

(维修此板我也走了很多弯路,在此分享我的维修思路给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我犯过的错误就不用再犯了)

  • 接到机器 仔细观察主板 被上家修过 动过EC 刷过程序  充电芯片边上也是焊油 测量各大电感 公共点 阻值无明显异常 下一步插电流表待机 0.08 按开机键没反应
  • 首先 待机时候正常这四个电压是要有的 3V 5V  小3.3V   0.8V ,但是测量该板只有小3.3V 而且0.8V只有0.5v    结合充电芯片动过 我换了一个充电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
  • 随手一测 发现公共点 正常是12V 但是现在电压只有0.5V 测量隔离管 控制级也是12V  控制导通正常是三极管接地,两个电阻分压产生低电平 控制导通,我先尝试把隔离管周围电阻和一个6脚芯片全换一遍,还是一样。强行拉过隔离管D和S级  公共点有了  待机电流还是一样 3V 5V 还是不出测量充电芯片2.2欧电阻 电压还是0.5V 正常应该是5V(有个CPU 短路的待机正常的板对着测的)断定充电芯片没工作
  • 该PDF没找到 因为新款充电芯片跟EC是通过SMBUS 总线通信的 所以我断定是EC没有正常工作 所以让充电芯片不过保护隔离 准备换EC 但是手头没有 也不想拆CPU 短路板子的(感觉这个换过CPU 还能救) EC背面有三个BIOS 尝试拆除好板中间一个BIOS 发现待机3V  5V没有了 判断 改EC 开机时候会读取BIOS 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然后参与开机的后续动作 程序坏也可能导致EC工作不正常

5.于是 替换该BIOS芯片到维修主板上   待机有了  可以触发了 但是电流不跑码  此时心里已经松了一口气   正常 刷各程序应该可以了  网上找了一个程序  合成原ME 开机了   但是会红屏 正常调一下应该就好ok 至此 维修完毕
bios也发一下把

X896569-002 gai .BIN

网友(2020-07-25):
这个机器的外壳怎么拆开的?

网友(2020-09-10):
克服一切困难

网友(2020-11-24):
中间那个BIOS的程序有吗?

网友(2021-02-17):
亲,我最近也是接到pro3 ,待机那四个电源都正常,触发开关电流跳动,为什么风扇没启动?想请问你修的时候风扇有没有启动

网友:
红屏调了之后直接不开机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2022-07-24):
红屏好像自己更新过后就没有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