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无线网络连接限制连接

楼主(2020-06-06):
这几天连续碰到几台笔记本同样的问题,就是无线网络连接限制,不能连接无线网络。
解决方法都一样,如图所示。

网友A:
猎豹随身WIFI?  win10遇到过好多  已连接  无法连接internet,也是这个本地属性里面有一个Q什么的驱动要取消勾选

网友:
那想问一下有些刚做完系统的笔记本连接无线也提示受限制的连接该怎么解决

网友:
鼎力支持你,就是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猎豹随身WIFI?  win10遇到过好多  已连接  无法连接internet,也是这个本地属性里面有一个Q什么的驱动要取 ...

是不是“QoS数据包计划程序”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QoS数据包计划程序”这个吗?

应该不是 是个字母开头后面写的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