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为笔记本 KLV_W29L 待机电压

楼主(2020-06-06):
如图,那位兄弟手上有这个笔记本,帮忙看一下51936 第9PIN的电阻是多大的啊,5V进水只有2.5v,不触发。

网友:
那位大哥有这个机器啊,帮忙量测一下啊

网友A:
100K的,刚好也有一台进水的

网友A:
这个机器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啊?我这个待机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正常待机电流是多少啊?我这个待机0.05

这个是type接口的,没看待机。用的原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K的,刚好也有一台进水的

OKl,原来是客户吧排线插反了,我的电压不正常,换过来就有5V,
现在问题一会开机一会不开机,电池拔了就好了,脑壳痛

网友:
           没图纸吗

网友:
有友人说是100K,上机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