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蓝宝石HD6850开机卡2A不显示的维修

楼主(2020-06-06):
得到一张不开机的HD6850,

初步观察,金手指居然连锡

经过处理,不连了,但仍然卡2A,不开机

各供电正常,供电波形正常,BIOS第2脚,有输出波形

判断核心工作了一部分,或者核心损坏。

再次仔细观察,发现GPU背面有掉三个小元件,B6、B1801及C18。电容掉了倒没事,电感掉了,肯定GPU有部分不通电。

补件后,各种测试,完美修复

网友:
金手指被弄上锡,可惜了。

网友:
电容掉了倒没事,电感掉了,肯定GPU有部分不通电。 显卡掉件的比主板要多一些

网友:
金手指附近焊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用高温胶带把金手指保护起来。

网友:
还是掉件了。

网友(2020-08-14):
你可以换换核心试试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09-27):
金手指上面的那个5脚IC是什么型号的?可以帮忙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