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值珠问题

楼主(2020-06-06):
刚学习手机芯片维修  以前修电脑的  值珠完全不一样  看起简单但是刚上手就遇到难题了   请教一下这个cpu怎么值珠  高低都不一样

网友A:
r9splus吗,这个中层植锡太难了,不是大小珠就是连锡

  敢上这个机子有重启的通病,必须重做CPU

网友B:
r9splus吗,这个中层植锡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9splus吗,这个中层植锡太难了,

x7p的cpu

网友:
买专用值锡网和CPU磁力值锡平台

网友:
中层需要添锡浆调平   再就是植锡网质量不好易变形 建议买黑钢网 这款质量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看着就难 纯手工 估计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splus吗,这个中层植锡太难了,不是大小珠就是连锡  敢上这个机子有重启的通病,必须重做CPU

这个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