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GV V7.5 不上电修复

楼主(2020-06-06):
朋友的映泰H61MGV v7.5主板不上电,今天周末有空,试着修修
测VCCRTC、RTCRST、32.8768都正常。
小白一名,想不出问题所在,先刷个BIOS吧。官网下了BIOS,编程器刷入也没反应。
映泰的点位图怎么也找不到,但找到了映泰H61的图纸,仔细分析IO,34脚是PS_ON_N,43脚是RSMRST。
43脚3.3V,34脚电压不正常。查图纸34脚是和电源16脚绿线相连,应该有5V。没有点位图只好跑线吧(黑板真不好跑线)。
从电源16脚绿线一路跑下来,在主板左下角 SU2芯片下方发现断线处,将断线补上,开机上电成功。

附上图纸和BIOS(这块板的故障应该与BIOS无关)。

网友:
嗯,就是个断线的问题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不是闲得慌 我一般也不研究台式机主板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呀.....................

网友:
不加电板子先仔细观察 有没有进水腐蚀 有没有磕碰掉件 有没有原件烧毁  铜皮烧断 仔细检测老手一般都能发现  省得费事跑电路

网友:
现在没啥经历跑线了~~~

网友:
我跑线不行,因为我的眼睛有问题,近视。

网友:
跑线功夫可以

网友:
楼主好佃心,换成我估计直接就把主板给当料板了。。。

网友:
黑板跑线是太费眼神了,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2020-09-17):
哥们儿我有一台不触发的,有时候可以触发有时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