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14S-cr003TX全世界诚求此型号机器的BIOS程序!!!

楼主(2020-06-06):
14s-cr003tx 6050A2992901-MB-A01 板载8代i5

网友A:
不用全世界,我给你秒掉

网友B:
这种情况BIOS的问题可以排除了,还是考虑供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全世界,我给你秒掉

挺狂的一个人啊?没事别出来吹。你秒下这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狂的一个人啊?没事别出来吹。你秒下这个试试

实力说话,hpBIOS分分钟,这就是资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全世界,我给你秒掉

老兄,联系方式呢,能帮我合成或者看看么,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BIOS的问题可以排除了,还是考虑供电吧。

唉,没图纸、没资料,短路的芯片还是看芯片上的丝印订过来, 应该是给CPU内部的桥供电一路大短了,也是怀疑CPU集成的模块烧坏了。唉,不甘心呐,浪费了我大几十的配件跟几天的时间跟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联系方式呢,能帮我合成或者看看么,兄弟?

没问题,我给你做个工厂BIOS排除下BIOS问题便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联系方式呢,能帮我合成或者看看么,兄弟?

同论坛ID

网友E(2020-07-16):
我有个hp-w111,客户插反电池,烧了sr17d,我换了,现在键盘灯闪,可以合成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hp-w111,客户插反电池,烧了sr17d,我换了,现在键盘灯闪,可以合成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我灯你回复,我的QQ是610304007

网友(2021-05-14):
BIOS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