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LENOVO E465不过隔离保护维修

楼主(2020-06-06):
机型: LENOVO E465
板号:NM-A621
故障:不通电 P2点没电压
      经检测,PQ101和PQ102的G级是0V ,从电路图看,这是一个N管 ,充电芯片ACDEV输出24V以上才能正常开启。查BQ24780S的工作条件,VCC 供电20V正常,RENG电压6V正常,ACDET有2.1V,好像有点问题。从分压的432K和68K计算,正常是2.8V左右。

如图所示,PR113变大到700K,引起6脚电压只的2.1V左右,无法达到正常的高电平,升压不成功。

网友(2021-04-04):
看不懂,详细来个主板图片吧。

网友:
高电平一般都要达到2.7左右才能完全性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