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电感对地短路,怎么烧机

楼主(2020-06-06):
是把红线直接接在3v电感上面么

网友:
如果直接对地为0的话还是挺好烧的,正极接 短路端,负极接公共地或者滤波电容负极。

网友:
最好把电压电流都调低了烧,电流看情况慢慢加高

网友:
电压不超3V 大电流 用手摸喽

网友:
      3v对地短路是cpu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