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90硬盘坏了咋办

楼主(2020-06-06):
a1990版号820-01041-a机器进液,硬盘短路了请问下该怎么办这个电脑是带T2安全芯片的

网友(2020-08-01):
换硬盘呀!!!!!!

网友:
是焊接在主板上吗?你怎么确定他坏了,若果是BGA封装,可重植球试试

网友A(2020-09-01):
硬盘坏,前几天弄过一台!直接拆iPhone上的硬盘!通过测试架格式化一下,直接装,装好重新刷一下T2芯片,亮机正常,安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麻烦相当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前几天弄过一台!直接拆iPhone上的硬盘!通过测试架格式化一下,直接装,装好重新刷一下T2芯片,亮 ...

朋友 T2用什么工具来刷

网友:
私信我吧,我教你

网友(2020-10-04):
直接更换套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前几天弄过一台!直接拆iPhone上的硬盘!通过测试架格式化一下,直接装,装好重新刷一下T2芯片,亮 ...

这都可以???

网友:
T2可以用另外一台18年及18年以上的mac去刷 具体论坛也有教程 官网也有= = 但具体是不是硬盘坏了你要测清楚
因为T2加密硬盘了 如果是T2或者硬盘坏了数据基本就莫得了

网友:
接拆iPhone上的硬盘!通过测试架格式化一下,直接装,装好重新刷一下T2芯片, 寥寥几句,技术高深 大神级别的

网友(2022-04-27):
坏了么换啊。。。。。。。。。。。。。。。。

网友:
A1990不用像1706一样要换硬盘主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