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发帖!!!

楼主(2020-06-06):
新人求图片中闪存颗粒U盘板子。作死把新固态盘拆掉量产U盘用。

图中闪存颗粒单片 128G

图片中U盘板子是慧荣3268P,焊上之后无容量。其他闪存颗粒都成功量产,唯独这种闪存颗粒不显示容量。

手中还有慧荣3268MU盘板子,焊上之后同样不显示容量。

手中也有银灿IS903黑色板子,焊上之后同样不显示容量。

网友:
这个应该是QLC颗粒

试试SM3280吧

网友A:
这个要查芯片的ID,只要查到正确的ID,才能配到板子!
想当然是不行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查芯片的ID,只要查到正确的ID,才能配到板子!
想当然是不行滴!

芯片ID怎么查,自己没查出来,都说是镁光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ID怎么查,自己没查出来,都说是镁光的颗粒

我不是 卖板的!
要自己想办法查,我估计你连芯片型号都没搞清楚,现在芯片上只有印丝。
以前做过U盘,好像要付钱查,他们手上有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