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灰屏通病能根除吗?#

楼主(2020-06-06):
联想y400灰屏通病能根除吗? #主板维修#
#笔记本#    联想
PQ12的电容问题被我碰上了,移除后修复。
uv5显存虚焊灰屏又被我碰上了。
我现在用风筒吹吹uv5就能开机了。
但是开机后发现鼠标间歇性拖沓,应该还没根治。
显存虚焊可以通过更换重植中温或者高温锡来根治吗?
求助各位维修大神

网友:
不能,基本2个月返修

网友A:
最好是把那两个县存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把那两个县存换掉吧

那两个?相邻两个吗?相邻两个算一组是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些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