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没有通病的笔记本型号。手上

楼主(2020-06-06):
求推荐没有通病的笔记本型号。
手上有台联想y400
PQ12电容问题和uv5显存虚焊灰屏都被我遇上了。
不想折腾想换台耐用新笔记本好了。求大神推荐没有通病的一千到两钱左右的笔记本。可以接受二手。
看中联想y510p,想弄台i7版本。
顺便买个ultrabay拓展卡,加个桌面rx580显卡
打算再战几年。

请教下维修大神y510p通病多吗?耐用吗?

网友A:
y510p 垃圾,外壳超级爱坏,中框断裂,导致主板变形,让后坏显卡,屏轴也是经常掉脑袋

网友:
引用 网友A:
y510p 垃圾,外壳超级爱坏,中框断裂,导致主板变形,让后坏显卡,屏轴也是经常掉脑袋

老铁,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
外面挂这么大个显卡,这是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