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不触摸

楼主(2020-06-07):
机子摔得后盖破掉, 主板没有塌陷也没有弯曲,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一般触摸小板

网友A:
还是交叉验证来确定下是屏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交叉验证来确定下是屏还是主板的问题。

排除外配

网友:
先易后难,排除外配问题再测试主板

网友:
两条排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