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疑难故障求助==

楼主(2020-06-07):
手上有一块收藏用来搭HIFI声卡的技嘉B75-D3V大板,现拿出来搭平台时发现问题。

主板问题描述:

  技嘉B75-D3V 大板,问题为偶发性蓝屏0X0000001A,解压缩大包偶发错误,玩大型3D游戏偶发错误。怀疑内存不稳定。

检修过程:

怀疑内存不稳定,DOS下跑MEMTEST86+,PASS通过。用WIN7自带的内存检测工具开扩展也能通过。

测主板各路电压:CPU 核心VCORE正常,CPU VTT 1.06V正常,CPU VSSA 0.95V正常,内存DDR 1.53V正常,DDR VTT 0.78V正常。PCH也测了,1.05V正常,ME 1.05V正常。PCH1.8V正常。

上述所有电压都一边跑内存测试一边用示波器追波十分钟看有没有波动,但是电压都非常稳定没有什么异常。

BIOS版本是官方的F9没动过。CPU用了I3 2120 I5 2450P E3 1220V2 ,三块U都是同样的问题。

内存条金士顿和三星条都一样,内存频率无论是1600还是1333,无论时序怎么改,故障都一样,就是偶发不稳定。

也怀疑过CPU座和内存槽脏污接触不良的可能,清洗过CPU座和内存槽,观察过LGA针脚和内存槽,一切正常。

也测试过震动效应,就是在主板工作时,用手轻轻拍打主板,甚至手指轻弹内存条人为制造震动,没有问题。

该主板所有电容是日系固态电容,没有老化的迹象。

板上唯一的一片NCT3931,I2C电压管理芯片也换新了,没有解决问题。

DDR VTT供电纹波稍大,但电压一直稳定,不排除示波器测试误差。

我也修过不少主板,该B75-D3V这偶发性不稳定故障实在找不到故障点了。

CPU座脱焊?CPU===内存线路过孔不良?内存供电处有元件老化?

该主板正常时连续玩几小时大型3D游戏都很稳定,不正常时半小时内能出二三次错。也怀疑是否和市电及电源有关,但出错时和用电高峰期没有关联,出错完全是无规律偶发的。

电源绝对是好的,振华白金静蝶500W,别的平台那怕X58 P55大功耗的带都没问题。

没招了,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多谢!

补充内容 (2020-11-13 09:24):
该主板内存测试报错原因已找到,是因为内存插槽和内存接触不良造成的,同时AR的板载网卡芯片装上驱动就会导致MEM64内存测试软件不能正常工作,原因未知。

网友:
cpu供电主控是ISL95836 3+1项供电,3项VCORE,一项核显。主板三项CPU供电中,有两相波形正常,一相PWM波为间歇振荡,查95836PDF得知,可以通过硬件设置或串码智能缺相节能。

由于用PIRME95单拷CPU能通过半小时测试,所以基本排除CPU供电不稳故障。怀疑是内存系统不稳定。

网友A:
首先说明 我也是个小白 单看你的描述 想问下有没有更换过硬盘 直接换一块 是换一块试试 看看硬盘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 我也是个小白 单看你的描述 想问下有没有更换过硬盘 直接换一块 是换一块试试 看看硬盘的供电是否 ...

你好,硬盘是SSD,平台只是换板子CPU,别的没换的。换别的板子没问题的。

系统盘SSD两块都试了。交换文件出错也考虑了,但排除了,谢谢建议:)

网友:
技嘉B75-D3V疑难故障求助

网友:
你把内存槽旁边的电容换掉试机!电容受热后不稳定,电源电压会不稳定!你接个表试一试就知晓!

网友:
日本的固态电容一样会出问题!你的眼睛要能看出来(电容)好坏,建议万用表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