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A1502(820-3476)无声音,进系统一分钟鼠标键盘不可用

楼主(2020-06-07):
      事情太多,很久没发帖了,今天修的这个机子挺有代表性的,就发出来供大家交流一下,也给自己留个印象,以后遇到知道该怎么解决。下面转入正题:

      故障: A1502,820-3476,拿到手里的问题是,没有声音,在启动选择界面,鼠标键盘一直可用,进系统之后,1分钟键盘鼠标就罢工了。

       前几天,我这里打雷暴雨,所以最近修的机子有好些是网卡声卡有关的,就不赘述了。这个一样,没声音,首先考虑到声卡不好了。直接把板子拿出来,显微镜线看了一下,声卡旁边有一个6角管中间有一定黑了的痕迹,像是挂了。看图 果断把它换了进系统测试,鼠标键盘不再失灵,声音还是全无。这里至于为什么,我没有时间去分析,各位不妨各抒己见。声音没有,插耳机有电流声,直接换声卡,这里坑爹了。料板上没有,就从A1466的充电小板上拆了一个,见图 型号完全一样,应该阔以用,所以就换了。不幸的是,我前面拆了3个换上去都不行,准备放弃的时候,后面有一个放了很久的垃圾机子上还有一个小板,打算这个还不行的话,就退了。结果最后一个换上去好了,它好了。。。前面几个都是坏的。。。。。。。。。。。。
         不要说我锡没植好,可能性不大,这个我确实没有专用网,用IPAD4的CPU网植的。前面几个坏的,因为都是遗留下来测机的,所以走了弯路。上面的喇叭线有点被吹到了,是因为我吹声卡的次数太多,不想把板子拿下来,就放在上面干了,各位这里不要学我。

          发帖只为自己留念,也为某些不知所措的童鞋,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例子。希望各位大神踊跃分析原理,提升自己。我也可以跟各位学习知识。

网友:
学习一下  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声卡坏了导致的?

网友(2020-08-16):
小心底下键盘吹坏了,这懒还是不要偷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