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6uv主板usb都不好用

楼主(2020-06-07):
今天接到一主板华硕cpu和桥都集成在一块的!开机都能亮机

但usb用不了我测了5v电压都是有的

我找了一下点位图没有!只找了个差不多的是x556uj的我看了下usb是直接从cpu出来的!难道我要换cpu吗!可我没有bga啊谁有什么办法不换u能解决usb的问题啊

网友:
不好用是啥意思还是都失灵不能用?

网友:
对的全部失灵用不了

网友A:
供电看下1 有的话就是数据了

网友:
先查供电,再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看下1 有的话就是数据了

供电是有的5v

网友:
那就数据打阻止了

网友:
量下USB +-都多少阻值,阻值不对的话基本是南桥坏了

网友:
测下u口对地阻值   不正常也不用修了  该换版了

网友:
我有这块板,可以交流下,1073753229  扣扣

网友:
看看USB口的阻值,我前两天才遇到一个USB口阻值异常,USB口不能用的华硕三桥合一机器,这种故障太危险,搞不好不亮机了

网友:
南桥赌神来告诉你  数据线如果直通u 那么请直接换U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的话,不想换CPU的修法,就是换主板了。

网友:
南桥赌神来告诉你

网友:
这个 的我有一台  usb2.0全坏  3.0正常  就是cpu没有办法

网友:
看这个状态,CPU坏的可能性很大。打一下阻值看看。

网友:
是三合一的版吧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5V有个管子是转换的。在USB接口旁边。一个短路其他的都是用不了的。CPU有问题。虚汗都会导致USB永不了。还有BIOS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