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看看这个NM-A273暗屏

楼主(2020-06-07):
应该是装B壳的时候夹断了屏幕线,都烧焦了,然后换了个屏线就暗屏了,现在是测量屏幕接口 有高压, 怀疑是开启信号后面的小元器件烧了,求师傅们指点 哪个是开启信号 该怎么查。。。。

网友A:
先查一下  主板/屏 的保险       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  主板/屏 的保险       有惊喜

屏幕换过了,,主板屏线接口有高压

网友:
查DISPOFF#是否有3V

网友B:
没有的师傅, 其他都有3.3  就只有DISPOFF 还有20脚的那个+3VS 这个也没有电压,但是这个中间有个R21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师傅, 其他都有3.3  就只有DISPOFF 还有20脚的那个+3VS 这个也没有电压,但是这个中间有个R21电阻

请师傅给指点指点

网友C:
@ ,小弟有时候代表没有的,看实际图纸,和实物电路板,您这个直接把后面撬起来,就飞3.3V 过去就行了,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小弟有时候代表没有的,看实际图纸,和实物电路板,您这个直接把后面撬起来,就飞3.3V 过去就行了,搞 ...

是的哥,我把信号通向EC的那个脚断开了  给他飞了一个3.3  挺好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新问题又来了,14脚对地短路,,EC发烫, 待机电流0.1  但是电脑现在使用正常,,,,,,这下咋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问题又来了,14脚对地短路,,EC发烫, 待机电流0.1  但是电脑现在使用正常,,,,,,这下咋整

很明显屏线短路导致损坏EC背光开启,想完美就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屏线短路导致损坏EC背光开启,想完美就换EC

感谢师傅,麻烦问下师傅这个EC有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