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交换机电源板故障请教

楼主(2020-06-07):
电话交换机电源板故障,空载有滋滋声,带载后基本听不到,电源电压有升高和降低的现象,无法使用。电源正常输出交流52v,直流+5、-5、+28。请教问题应该在那里查一下。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空载有滋滋声,带载后基本听不到-----这个显象基本属正常......

网友:
电源电压有升高和降低的现象,无法使用----楼主具体描述一下,升降了多少?电源保护了吗?

网友:
追求质量和一次性成功,就先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A:
这个买一个也不贵吧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买一个也不贵吧哈哈哈哈哈

360还不包邮,也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0还不包邮,也不便宜吧

这个电源很好修了,跑线都可以

网友:
把光耦.431,稳压取样电阻换掉或者着重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买一个也不贵吧哈哈哈哈哈

这种电源比一般的要贵许多................

网友:
一般是431和光耦问题

网友:
也没有几个零件,逐个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