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 Alienware 17 R4外放闹鬼记

楼主(2020-06-07):
      近日修一台外星人 Alienware 17 R4搞到吐血,搞完以后觉得有必要写点东西记录和分享出来。本机原始故障是CPU供电烧mos,顺便把cpu带走了,这种故障很常见,修起来也很快,只要钱到位,U就到位,亮机跑起来。板子来的时候是裸板,接的17寸的屏测试,没有接USB小板和开机小板,啥附件都木有,U换完常规测试都正常,正准备发回客户的时候,突然记得外放没有测,就找了个喇叭捅一下,这下测出问题来了。外放要么没有声音,要么出现巨大噪声,也有几次插上耳机以后再拔出来能正常发声,重启或者断电又没有声音。

      本机采用的声卡芯片是ALC3266,外放功放是ALC1309板载,15寸和17寸机型都是同一款主板,通过EDID数据读屏幕参数确定当前装机是15还是17的模具。17寸机型usb小板上还有一颗ALC1309给低音扬声器做功放使用。ALC3266是声卡主控芯片,直接输出音频信号到耳机,还通过IIS音频总线输出数据到ALC1309,以实现各种复杂的音效处理能力。

     声音不稳定而已,小意思,当初是这样想的,谁知道整整折腾了3天!三板斧先下去,第一招,换ALC1309,这玩意新货要20块,贵死,找了3块的汕头拆机货,装上去,问题一样,再换一颗,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它的问题,那就第二招吧,换声卡主控ALC3266,结果又被打脸了,一样。这些尴尬了,只好请出示波器

      示波器主要看声卡主控ALC3266送给功放芯片ALC1309的IIS音频数据和一些控制数据以及功放模块的数字功放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IIS有MCLK,BCLK,LRCLK,SDATA这些,控制信号有mute之类的,数字功放部分看看输出的电感有没有波形。结果如下

       MCLK主时钟正常

       LRCLK左右时钟也正常

       输入音频帧数据有时候正常,大部分时候开机播放音乐以后是一条直线,没有数据,上图是正常时候抓的。

      BCLK看起来有点怪,但是在外放有声音的时候抓的这样的波形也可以有声音。

功放输出电感随便找一个量,波形正常。

至于ALC1309的电源,静音相关的信号都是正常的,这些略过不表。
鉴于有时候可以正常出声音,只要不重启或者关机,那种情况下耳机孔拔插外放和耳机切换也很正常,所以推测并没有明显的硬件故障在里面,可能是bios,软件设置方面的因素。
       硬件三板斧用完,现在得折腾软件了。
1、一个原厂BIOS编程器走起,故障不变
2、换硬盘,换系统,尝试不同版本驱动,故障不变
       这搞来搞去,2天过去了,还是木有进展,都搞得疑神疑鬼觉得换的U或者南桥有问题了,还好忍住没动他们。重新研究图纸和测得的波形,特别是那张看起来不太正常的BCLK波形,貌似有2个波形叠加在一起打架一样。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抓到另外一张很正常的波形,不过即使出现那张看起来很正常的波形也是木有声音的。

    深夜再翻看图纸和一些关于IIS总线的文献,突然想到目前接的是17寸的屏测试,而带有低音功放的USB小板又没有接,是不是ALC3266送给两个功放ALC1309之间的数据冲突了呢?一般来说,两颗IIS总线数据共享的芯片之间必须要有效的控制以拿到正确的属于自己的数据帧或者格式才行,而外星人这个机型是通过读屏幕EDID的方式来判断目前是属于什么模具的,不同模具bios会调整主板的ID,显卡PCIE ID,声卡驱动等以实现正确的差异化功能。
    15寸的同款外星人主板,usb小板是不带低音功放的,现在我只需要找一张15寸的屏来接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吗?马上做实验来,手里没有15的屏,接的是一张14寸的4K分辨率屏,顺利点亮进入系统,发现还是一样!正要崩溃的时候系统提示有设备变更需要重启,重启以后发现声卡打红x了,稍等片刻系统自己打好驱动,外放顺利出声了。赶紧试了几把重启和关机,一切正常!推测只要接上USB声卡小板和17寸屏,也会一切正常,这个留给客户验证了。OMG,这是一个大坑,一切如我猜测的一样,17寸屏下缺少USB声卡小板造成数据错乱导致的外放无声或者啸叫(这种情况很容易烧喇叭)。本案例教育我以后修机器尽量拼完整再开始,特别是外星人的

 会员1586964100鑫豆2026-4-29 21:08
 会员1130609100鑫豆2025-5-20 16:45
 会员1494630100鑫豆2025-5-12 18:22
 会员464022100鑫豆2025-5-4 15:48
 会员40842100鑫豆2025-4-27 14:34

网友:
这个水平可以,写的也很好,外星人很少修到

网友:
这桌子连静电皮都没有

网友:
这是高手 设备齐全 思路清晰 发贴还这么认真

网友:
好,向你学习呀!

网友:
上次有个这个机器 外放没声音   声卡功放  都换了  桥都换了  最后退给客户了  怎么一说  可能是小板的问题  试机的时候没装过小板  17寸的外心人

网友:
高手中得高手,厉害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A:
昨天遇到一个也是这个型号i7的u,板号la-d751p 也是19v短路把CPU带走了。看来这个板烧CPU的挺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遇到一个也是这个型号i7的u,板号la-d751p 也是19v短路把CPU带走了。看来这个板烧CPU的挺多呀

很多很多,外星人用SIC632,雷蛇用SIC631做CPU核心,显卡供电的基本都是这些IC炸,然后带走CPU,显卡一般都能幸存。

网友:
其实应该就一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这机器bios也有点难搞

网友:
看完只想表达 666

网友:
看到示波器了,我有台100的示波器器,原来的探头坏了,买了国产的10探头行不行?

网友:
大佬功力深厚 啊

网友:
专业优秀!!

网友B(2021-04-06):
现在也是耳机正常,喇叭没有声音,CODEC_Mute#  15脚 3v  静音的时候 电压没有变化,请问楼主,ALC1309还有其他静音信号吗,芯片,bios都搞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也是耳机正常,喇叭没有声音,CODEC_Mute#  15脚 3v  静音的时候 电压没有变化,请问楼主,ALC1309还有 ...

示波器查这个1309的IIS信号,就是9~12这些,不插耳机,波音乐,这些脚有持续波形的话,可以换一个1309试试。另外还可以看看喇叭输出端,正常的话,不管有没有声音,都是幅度很高的方波在跑。如果一闪而过的方波,可能数字功放部分有掉件或者被人瞎换过输出的滤波电容之类都可能引起保护。

网友B:
谢谢楼主
          昨天参考楼主的帖子,测量的9~12脚的波形比较稳定,今天换上原来ALC1309的有波形,波形不稳定,两个芯片输出端的电感上都没有波形,是二修机,原来也是没有声音修理的,上家搞了不显了,声卡这部分上家也修过,我这边开始换的ALC1309不行,换了ALC3266,听到喇叭声音了,安装起来开机就有噪音。然后就没有声音了,耳机只有一个声道了,再换一个跟卖家要求是全新的ALC3266,现在耳机正常,喇叭还是没有声音,没有主板照片,不知道上家换了那些配件。打算再换个1309看看,楼主要是有这部分照片就好了。这个机子的声卡不太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昨天参考楼主的帖子,测量的9~12脚的波形比较稳定,今天换上原来ALC1309的有波形,波 ...

ALC1309比较容易坏,去买汕头拆机货是比较靠谱的,价钱也不是很贵。
这个ALC1309输出电感对地的那些电容见过几次被上家瞎换的,如果碰到有输出没波形的,建议把那些电容先干掉。另外输出时有时无的,要参考我帖子,17寸的接上USB小板,15寸的不接都OK。

网友B:
      参考楼主的照片,元器件的位置是对的,换了全新的ALC1305(论坛里已有ALC1305代换ALC1309成功的),喇叭还是没有声音,测量的9~12脚的波形比较稳定,输出电感还是没有波形,参考楼主说的输出电感对地电容有问题,会引起输出没波形,把这部分电容全部拿下来测量,容量正常,电感,电阻也是正常的,安装好配件后,顺便把两个声卡芯片用烙铁加焊了一次,清洗干净试机,喇叭有声音了,万分感谢楼主的热心帮助

网友(2021-11-18):
这种专研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22-05-05):
楼主把图纸放出来啊,看了才更好理解

网友(2022-09-07):
这个真不容易,软件会自己重配置,不熟就掉坑里了。

网友:
这看着就头大 楼主实在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楼主的照片,元器件的位置是对的,换了全新的ALC1305(论坛里已有ALC1305代换ALC1309成功的),喇 ...

感谢楼主和层主的分享!
参考此贴修好了一片D751P只有低音,没高音的板子。

网友:
很详细  可以

网友(2024-10-17):
I wish i can read this

网友(2025-02-03):
祼机很烦的, 一般都让他整机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