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i5 D3不触发,电池拔开,再装上自动触发

楼主(2020-06-07):
如果不装上电池,单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装上电池就不触发的,需要重新拔插电池自动开机,然后也可以正常充电的,有遇到过的师傅吗?赐教一下

网友:
肯定电路有问题,查充电芯片放电条件

网友:
你这是插电源自动开机吗? 用开关板不能开机?

网友:
这种k650的最好把那个pu4换掉,或者是把芯片去了飞线

网友A:
昨天碰到个插电源自动开机,进系统后拔掉电源用电池正常,再插电源就重启就是PU4的问题,两个问题都是PU4坏 ,自动开机和进系统拔插电源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碰到个插电源自动开机,进系统后拔掉电源用电池正常,再插电源就重启就是PU4的问题,两个问题都是PU4坏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试试

网友:
期待结果,给个答案

网友:
楼主好了没,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没有修过   不好回答

网友:
p2808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搞定了没,上次遇到一个差吧多的。换了电源芯片才搞定的 。

网友(2022-02-20):
和2808关系不大吧?仔细排查一下2808的外围元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