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15isk 不触发,不开机

楼主(2020-06-07):
联想y700-15isk 不触发,待机无3,3v 5v,测量主板无明显短路现象,3,3v 5v 的开启信号是ec 发出的,ec待机供电也正常 怀疑ec内部程序坏了,定了个刷好程序ec 换上 插电源自动上电(第一次自动上电)接显示屏亮机。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换ec就好了?  板号没有  ec型号没有,,等图片都没有,,无图无真相,,,没有说服力,,即使分享经验,,最好加些图片进来,,这样更有说服力,,系统给你加分更多

网友:
表达意思不清楚,没有明白你发这贴的意义

网友:
联想y700-15isk 不触发 不好修的。找我交换吧

网友:
就是换ec好了,上传图片太麻烦了,就是提醒一下有谁修到这个问题 借鉴一下

网友(2020-08-11):
换的是新的刷好程序的还是剪板的啊?

网友:
新的刷好的程序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