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85 X3 V14 不出内存电压 秒杀

楼主(2020-06-07):
第一脚 13V
第二脚 0V
第三脚 0V
第四脚 0V
第五脚12V
第六脚 0V
第七脚 0V 芯片启动脚 正常1.2以上
第八教 0V
先测量两个开关管,正常。(如果开关管坏会拉低8120A七脚电压)
更换8120A。故障修复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数据,以后用的着

网友:
果然是秒杀。

网友:
之前碰到的是7脚开启电压低,三极管坏的

网友:
干净利落,技术到家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数据

网友A:
楼主,七彩虹a970的板子,南桥发出的A RST不停的跳变,也就是测到南桥连pci a15的电阻和连io的lreset的电阻电压跳变,什么问题呢,io这个lreset连到pcie a11和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七彩虹a970的板子,南桥发出的A RST不停的跳变,也就是测到南桥连pci a15的电阻和连io的lreset的电阻电压跳变,什么问题呢,io这个lreset连到pcie a11和北桥

这个问题我也不懂哦,我没修过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