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不加电(小白必看)

楼主(2020-06-07):
        今天收到一个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I5 7代U,又一个不加电,无待机的,拆开后盖测量公共端无电压,保护隔离没过,测量各路电感无短路,看客户在,顺便询问了客户机器坏的过程,客户说正在使用中,发现电池灯突然闪烁不充电了,然后一直用到电池没电,自动关机,再也开不了机,客户去联想售后说换主板要1000多,根据客户反映的情况,测量电池果然一点电都没了,此机器无电池也能开机,目标锁定为充电电路故障,测量电源输入口连接的PQ201发现此MOS管没有导通20V,PQ201 D级20V,S级和G级都无电压,图纸G级为控制级正常应该有25V高电平的控制电压才能导通D级和S级,顺藤摸瓜PQ201的G级是连接充电芯片BQ24780S(位号PU201)的第4脚ACDRV,G级到ACDRV经过PR202电阻4.7欧姆,一个PR206电阻4.02K的阻值都正常,看来是芯片没有输出25V电压,那么看到这儿有些人就想到下一步该换芯片了,别急!!芯片没那么容易坏,先查芯片工作条件,测量28脚有19V,测量3脚CMSRC无电压,3脚正常应该有19V左右电压,查3脚外围连接的PR207电阻,发现阻值无穷大,正常是4.02K,问题就在这儿了,于是随便找了个4.7K的电阻换上,插电流表测试,待机出来了,PQ201的G级有25V电压了,已经导通20V了,按下开关电流跳动,屏也亮了,此机完美修复!耗时30分钟。

    提醒初学者不要盲目换芯片,搞不好扩大问题,哪怕有把握的事情也要按部就班,多与客户沟通,了解坏的过程,这样才能用最短的时间切入要害,一针见血,修好主板,我见过好多别人修过的主板,好多无辜的芯片被动过,场面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修好了还行,修不好呢,别人修就更费劲了,最后只能换主板。
       哎!有时候修主板用不了多长时间,可是要写一篇文章,还要表达的明明白白,让小白都能看懂,时间就长了,有多少人修好主板,想写一篇文章,可是没时间,又觉得太麻烦,所以呢就没写,还有好多人写的文章只有师傅们才能看懂,都是一堆专业术语和一堆图纸,小白们根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所以写文章不易!且看且珍惜!
       此文依然是献给初学者和小白,大神师傅们看了会觉得啰嗦,请略过,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指正!谢谢!!!

 会员248645100鑫豆2024-11-14 15:43
 会员123480100鑫豆2024-9-24 15:21
 会员26109100鑫豆2024-5-15 15:58
 会员1156142100鑫豆2024-5-7 15:18
 会员1146733100鑫豆2024-2-25 13:34

网友A:
主要现在维修要不起什么价格了

网友B:
这个4.02K电阻,没遇到过坏的。一般都是28脚电阻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4.02K电阻,没遇到过坏的。一般都是28脚电阻坏的多

是坏的不多,那个电阻仔细看有一点儿发黑腐蚀,有可能受潮或进水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现在维修要不起什么价格了

修这个要价200元,客户没还价!

网友:
这种可以报价贵点 多爽啊

网友:
通俗易懂,很适合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C:
有人修这机器报1500

网友D:
厉害,30分钟搞完,是我拆机10分钟,查图纸没两个小时是找不到目标的,一看到密密麻麻的线头就大

网友E:
200价格太低了。这机器三四百可以报

网友:
拉低维修价格,作死的节奏。3000左右的二手机,起价300。不然就是作死。

网友:
你跟船长修到差不多的毛病上去了。

网友:
是的,不能一开始就直接干芯片

网友:
电阻坏  不好查吧…………

网友F:
看得懂一点了,对于我这刚上路的菜鸟来说刚好合适,看太多那些复杂的反而搞得没信心学下去了

网友:
报价低了价格要看机子二手价报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价格太低了。这机器三四百可以报

这是行里朋友的本,特意告诉我不留钱,所以没多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得懂一点了,对于我这刚上路的菜鸟来说刚好合适,看太多那些复杂的反而搞得没信心学下去了

是的,由潜入深!像潜水一样,一下到深的地方,压力不适应,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修这机器报1500

1500? 换主板都差不多了!要太多,客户就跑去别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30分钟搞完,是我拆机10分钟,查图纸没两个小时是找不到目标的,一看到密密麻麻的线头就大

这个机器拆后盖2分钟!不用全拆!故障点正好在底部无线网卡下面,判断问题之后直接芯片位号即可,图纸虽多,但你只修故障点,不用全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