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二次开机

楼主(2020-06-07):
E531  二次开机才能亮,找了很多BIOS 都不行,要么直接不显示  要么二次亮,有没有靠谱的,感谢

网友:
这是硬件还有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第一次按开关不开机的时候,电压正常吗

网友:
论坛很多啊

网友:
先用烤箱烤烤3小时,再去修,电路,查短路,查工作
条件

网友:
去官网分离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