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捷,SY-H81N 全固版 W1H81M1

楼主(2020-06-07):
敏捷,SY-H81N 全固版 W1H81M1,故障现象:不插内存可一直加电报警内存,插上内存后内存复位一出就反复掉电加电!电源,内存换了,内存阻值工作条件正常,BIOS自己以前维修备份的,官网上下的,迅维上下的也都是一样故障。各位大神可有好的思路???

网友A:
从触发到掉电有多少秒?

网友:
会不会bios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B:
CPU挂了吧,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触发到掉电有多少秒?

出内存服复位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挂了吧,哈哈

不可能的老弟,CPU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内存服复位就掉

我想问一下时间,我的主板上电16秒断电,如此反复。

网友D:
插槽没问题吗?

网友:
换BIOS芯片看看

网友:
换掉这两个管,还不行的话连边上那个2.2k排阻一起换,应该就好了。

网友:
cpu挂了的话,应该不会重启,只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槽没问题吗?

能排除的都排除了

网友E:
还是仔细排查内存的工作条件,SPD,S_SMBDATA  S_SMBCLK VREF,以及看看有没有超频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仔细排查内存的工作条件,SPD,S_SMBDATA  S_SMBCLK VREF,以及看看有没有超频芯片。

搞维修连工作条件都找不齐就不用搞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连工作条件都找不齐就不用搞维修了

这个总线你测过有波吗?还是你只测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搞维修连工作条件都找不齐就不用搞维修了

我手上并没有这板子,也没有电路图,条件是硬道理S_SMBDATA  S_SMBCLK这些信号要用示波器的。测量电压并不能说明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并没有这板子,也没有电路图,条件是硬道理S_SMBDATA  S_SMBCLK这些信号要用示波器的。测量电压并 ...

嗯,有道理

网友:
能修的就修,修不了的就留拆件用,超过半小时修不好再修就亏了。

网友(2020-07-26):
什么情况?可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