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0 不开机

楼主(2020-06-07):
上个月收到一台朋友的ThinkPad E40说是开不了机,以前也听她说偶尔开不了机,这次彻底开不了了,于是让她发顺丰过来。收到后马上取掉电池接电源一看,电流5.6mA 按键不触发,电流无跳动,拆下来检测无待机电压,电源管理芯片ISL6237 的,+20V有了,ldo 5V_AL 也有,14、27脚EN 只有0.4V , 不对。刚好有块独显的料板(显卡坏的),没有多想就把电源管理芯片互换过来,还是无待机,原来的芯片换到料板上也是好的。EN还是0.4V,没有图纸,近期又经常出差,放在公司等有空再看。

难得今天周末有空,找了一份图纸和点位图,上图

SYS_SHDN# 电压被拉低,PR266实测38.5K正常 顺着线路往下查,有个Q27的 2N7002的管子,没问题,再往下有个PTC热敏电阻检测电路, 拆掉PD25后,ISL6237 EN脚恢复+5V,待机电压马上出来。原来是这部分电路有问题。一看有10个PTC电阻串联,加起来是4.7K,跟PC151并联 ,PC151两端有4.8K,阻值正常,PC151电压有0.72V,应该足以开启PQ52,难道是电阻问题?10个PTC一个个去量太麻烦,先从简单的开始量,PR217,PR218正常,PR219有十几K ,干脆拆下来量,居然有1M以上,不对,图纸上是475K ,按这个来算PQ52的2脚电压应该在0.2V左右。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正常开机

原来是一个电阻坏了引起的,联想thinkpad e40 集显 板号 DAGC5AMB8F0 REV:F

联想 E40 DAGC5AMB8F0 REV F.zip

网友:
这机器温控容易出问题,公共点也爱坏